allegro PCB导出STP文件的问题

楼主(2021-11-04):
allegro PCB导出的STP文件,用solidworks打开,pcb板是透明的,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建库的时候器件得高度参数有没有输入?如果是看三维视图的话可以导出IDF

楼主(2021-12-06):
引用 网友A:
楼主建库的时候器件得高度参数有没有输入?如果是看三维视图的话可以导出IDF

每个器件的高度参数都加了的。但是到处IDF之后,用solidworks打开,比较费时间。
因为之前生成的STP图,PCB板不是透明的,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变成了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