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分割的问题

楼主(2021-11-04):
如图,网络分割的问题试了很多次才解决。

楼主:
(1)原理图中电容C16-2,U3-47,C11-2,C12-2,C13-1,C14-1,这些管脚都是接地的,判断为分割为2个网络,是存在未接地的管脚
(2) 接地符号双击编辑name为“gnd”

楼主:
解决方法:

楼主:
C16应该是你的电容 -2应该是这个电容器件两个引脚的第二个,你可以点开这个电容查看一下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