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池输出和电池防止反接电

楼主(2021-11-04):
控制电池输出和电池防止反接电

第四个图应该能彻底关闭才对啊,输出回路和PMOS管的体二极管相反的方向啊(PMOS体二极管D→S),是PMOS的模型不对?

网友A:
R08 上拉接错地方了,造成Q8微导通。

网友:
    Q8的控制端没有给高电平,浮空,Q8的SG端压差大于导通电压,所以Q8导通,后端有电压。

楼主:
    G和S之间要有电阻偏置,接错了,看看这个是否OK了

网友:
    电路复杂了,只用一只低Vgs电压的MOSFET就行了,  用在电池正端用P沟道的,用电池负端用N沟道的即可。

网友:
    有漏电流在的,不可能完全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A:
    R08 上拉接错地方了,造成Q8微导通。

    是的,看看上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