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驱动电路

楼主(2021-11-04):
请教下各位大神,为啥栅极是高的情况下,Vout还有5V,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MOS管,DS极之间有个二极管,你这种接法电流直接通过体二极管导通了

网友B:
2SJ162是横向沟道PMOS,太贵,难买,功率太大,音频功放用的,换个小功率型号试试。Q2没有开关作用,内部二极管直通了,Q5接法是对的,应该工作的,怀疑模型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DS极之间有个二极管,你这种接法电流直接通过体二极管导通了

左边5V是输入,这样只是Q2导通,Q5是断开的,在右侧加个负载电阻就可以了,怀疑是输出这端接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J162是横向沟道PMOS,太贵,难买,功率太大,音频功放用的,换个小功率型号试试。Q2没有开关作用,内部二 ...

只是简单搭个电路模拟下,我在Q5的D极接个负载电阻就可以正常开关了,但是LED导通时上测的电压是5V,这样看应该是输出端这个电路搭的有问题,,

网友:
mosfet非低压开通型,5v很难能打全开,仿真可能有误,你把输入电压提到15V看看。还有这个电路用一个MOS管就行。你这个用法是用于交流开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