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全波整流电容滤波二极管的最高反向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1-11-05):
单向全波整流电路二极管的最高反向电压是根号二倍的U2,那么再加一个电容滤波最高反向电压会变成多少?

网友:
不会影响

网友:
全波整流中二极管所承受的最高反向电压为2倍根号2的有效电压,桥式整流中才是根号2倍,具体计算推导请自行查阅 模拟电路的整流章节。这里打字也不好打公式。加电容滤波只是改变了负载上的平均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