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嵌入式系统?其控制核心有哪几种类型

楼主(2021-11-05):
(1)嵌入式系统是以应用为中心,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针对具体应用为系统需要,软硬件大小可配置,对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功耗严格要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它一般由嵌入式微处理器、外围硬件设备、嵌入式操作系统以及用户的应用程序等四个部分组成,用于实现对其他设备的控制、监视或管理等功能。
(2)其控制核心有:微处理器MPU、微控制器mcu和数字信号处理器DSP

网友:
嵌入式系统硬件层的核心是嵌入式微处理器,嵌入式微处理器与通用CPU最大的不同在于嵌入式微处理器大多工作在为特定用户群所专用设计的系统中,它将通用CPU许多由板卡完成的任务集成在芯片内部,从而有利于嵌入式系统在设计时趋于小型化,同时还具有很高的效率和可靠性。 嵌入式微处理器的体系结构可以采用冯·诺依曼体系或哈佛体系结构;指令系统可以选用精简指令系统(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RISC)和复杂指令系统CISC(Complex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CISC)。RISC计算机在通道中只包含最有用的指令,确保数据通道快速执行每一条指令,从而提高了执行效率并使CPU硬件结构设计变得更为简单。 嵌入式微处理器有各种不同的体系,即使在同一体系中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时钟频率和数据总线宽度,或集成了不同的外设和接口。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嵌入式微处理器已经超过1000多种,体系结构有30多个系列,其中主流的体系有ARM、MIPS、PowerPC、X86和SH等。但与全球PC市场不同的是,没有一种嵌入式微处理器可以主导市场,仅以32位的产品而言,就有100种以上的嵌入式微处理器。嵌入式微处理器的选择是根据具体的应用而决定的。

网友:
工业控制系统等等都属于嵌入式、防火墙,类型也就应用而异了。
嵌入式软件也是同样的,小到单片机嵌入到洗衣机、电水壶。这些只是例子 嵌入式的应用无所不在、塞班等 (在路由器、电风扇,有一般的前后台程序设计(一般在小型控制系统里比如51单片机里的软件开发)也有嵌入式操作系统的linux、电磁炉里面 是嵌入式
大到 你使用的智能手机一般都是arm核心的嵌入式系统概念宽泛、智能手机等中应用)这需要内存较大且有mmu控制才可以上这些系统

网友:
其控制核心有:微处理器MPU、微控制器mcu和数字信号处理器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