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3D已经正常运行,但不知什么原因就是没有显示出来

楼主(2021-11-05):
最近需要用到pads 的3D功能,软件版本PADS VX2.2,使用PADS 3D时出现界面全黑的情况,原本以为PADS 3D功能没有正常工作,但点击“打印预览”却能够显示,我尝试在PADS 3D界面的全黑区域框选,可以看到PCB编辑界面有对应器件被选中高亮了。所以,应该PADS 3D已经正常运行,但不知什么原因就是没有显示出来,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相同情况,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遇到了相同问题。楼主是否有解了,我怀疑是显卡的问题,同一个安装包在另一台电脑上是OK的。

网友:
应该是电脑显卡的问题,我通过其他电脑远程登录原来的电脑,编辑PCB文档,就可以正常显示PADS 3D图形。也就是说,在原电脑上,PADS 软件的3D图形功能是可以正常运行的,但是却没有显示出来。后面,我都是通过这样远程登录的方式使用了

网友:
经过我对显卡的驱动和设置目前已经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想增加点3D原件库,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