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FPC柔性线路板需符合的条件有哪些?

楼主(2021-11-05):
优质FPC柔性线路板需符合的条件有哪些?

网友:
外形不变形、螺丝孔不错位,设计没有误差

网友:
具有较强的耐环境性,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也能保持较好的性能

网友:
线路的厚度、宽度、距离符合安装要求,无短路、断路

网友:
没有额外的电磁辐射,表面的铜不易脱落、不易被氧化

网友:
机械性能、电气性能、环境性能符合检测要求,可靠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