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pspice不能仿真控制电路

楼主(2021-11-05):
看了几篇关于协同仿真的文献,上面说Pspice在控制电路仿真方面不行,用simulink来弥补。为什么说pspice不能仿真控制电路?缺陷在哪

网友:
我的理解是模型的问题,比较复杂的器件,类似MCU,ADC等等各厂家都不会提供Spice模型,应该是用spice模型描述这类器件会很复杂,spice模型更倾向于描述电气参数特性,类似端口电压,电流,截至频率等, 而天然的不关注或者难以描述器件的内在逻辑特性。
对于控制电路常用的逻辑器件,simulink显然更有针对性。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