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网表对比

楼主(2021-11-05):
    pads输出的GERBER在CAM里做IPC对比,在做最后一步,出现了文件的偏移,同一个文件allegro对比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

    微信图片_20211025094739

网友:
    重设坐标原点即可。电路板如果是园的就把原点设在中心,方的就设在左下角,一般就不会出现这个提示。

楼主:
    导入GERBER的时候是没有偏移的,我用PADS简单的设计试着比对了也是同样的错误,这是对比查看结果时出现的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