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网表对比

楼主(2021-11-05):
    pads输出的GERBER在CAM里做IPC对比,在做最后一步,出现了文件的偏移,同一个文件allegro对比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

    微信图片_20211025094739

网友:
    你应该是在PADS里面输出的Geber设置了偏移,网表就肯定对不上。Allgero就没有设置所以OK

楼主:
    导入GERBER的时候是没有偏移的,我用PADS简单的设计试着比对了也是同样的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入GERBER的时候是没有偏移的,我用PADS简单的设计试着比对了也是同样的错误,

    你给的图已经很明显出现了偏移。pad的设计有没有偏移跟这个设计是复杂还是简单没有一毛钱关系

楼主:
    这是对比出看结果的时候出现的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