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 为什么不能正确运行script了?

楼主(2021-11-05):
    各位运行录影档,就是script的时候,17.2好像没法正确运行了,比如说录的时候是打开bottom层,运行的时候它会打开L2层,貌似现在只能记录录的时候鼠标点的地方而不能像以前16.6的时候可以正确认到点的层,很奇怪。各位大神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就是一块板子录的文件好像只能在同一块板子上运行,而且不能增减层。要是换一个不同层数的板子运行肯定会显示的不正确

网友:
    老生常谈的老问题了,172不支持166的换层方式,改代码实现吧。如  axlVisibleLayer("pin/bottom" t)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录一个

    换个不同层的板子他又要发帖了。

楼主:
    就是在17.2下录的,如在2层板下录,显示BOT层,到4层板,运行这个scr就会变成显示L2层而不会显示BOT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17.2下录的,如在2层板下录,显示BOT层,到4层板,运行这个scr就会变成显示L2层而不会显示BOT

    就是不支持呗,这是166的换层概念。在172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