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ad画电路板,orcad原理图改动了,请问如何更新到ad pcb里?

楼主(2021-11-05):
orcad+ad画电路板,orcad原理图改动了,请问如何更新到ad pcb里?

网友:
搭车同问,求大佬解答。

网友:
修改好的orcad原理图生成第三方网表,然后和之前的网表在ad pcb里面比对把orcad中更新的东西更新到ad中就可以了

网友(2022-01-20):
    altium支持直接导入orcad 原理图为altium原理图 file--》import wiz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