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有些地方布线很粗壮,是怎么布出来的?

楼主(2021-11-05):
protel有些地方布线很粗壮,是怎么布出来的?

网友:
有的在布时候先设置线宽,有的是铺铜,有的是多行并排,灵活运用

网友:
比如:VCC、GND走线可能要加宽。要到Design Rules... 中找到Width Constraint项,然后Add... 增加 VCC和GND设置线宽。布线的时候就加宽了。

网友:
一般电源线、地线、频率线加宽,越宽越好。
数字地、模拟地要分开。

网友:
布线的时候按TAB键设置一下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类型的粗线,是先布线,然后在线之间的空隙填实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