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三极管P501总是会烧坏?

楼主(2021-11-05):
(图片)

网友:
    R507的阻值再确认一下,是1K吗?有没有焊点短路,检查一下

网友:
    增加R507数值试试看,是不是能够改善

网友:
    个电阻是1002,一个是102,这就是差别吧

网友:
    查查P501管子的参数,再在此基础上调整限流

网友:
    R507可以加大阻值限流试试,或者换个比P501参数高的管子

网友:
    看不清,能整个高清图嘛

网友:
    TXD的电平检查一下是否小于5V,检查一下P501的温升。

网友:
    图纸不全,烧P501也可能是输出端电路引起,光耦的驱动能力不大。

网友:
    三极管开关速度满足数据传输要求吗

网友:
    调整限流

网友:
    其实你可以测试下几个参数就能了解到是什么问题,首先是UBE、UCE已经IB是多少。看你这个电压那么低,就排除电压击穿,所以很大可能是功率问题,看看那几个参数就好了。

网友:
    这两个三极管的基极限流电阻太小了,流过基极的电流都接近10mA了,这种应用让基极电流有个1mA就足够了。

网友:
    R510电阻大了

网友(2021-12-06):
    R510和R509的4701阻值和472阻值是同一阻值的电阻么?如果是,那么TX是低电平时,你的Vbe的电压是-2.5V,达不到三极管饱和导通条件,所以三极管可能处于放大区,放大区三极管的阻抗还是很大的,功耗相当高,所以会烧管子,建议减小R509电阻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