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封装尺寸信息中的BS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11-05):
IC封装尺寸信息中的BSC是什么意思?: h6 ^* }2 V" j! V2 A

网友:
BSC的全称是Basic Spacing between Centers(中心基本距离),一般用在说明IC两引脚中心的基本间距。这是一个无误差的,理论的真实位置尺寸。

网友:
该参数一般用于画元器件的package,或者确认元器件事物是否和PCBA封装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