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断电后时间如何保持?

楼主(2021-11-05):
我在开发板上对DS1302实例进行修改,使其能在LCD1602上显示,但是关闭开发板电源后时间不能保持!这个芯片不是能够断电保持时间吗,怎样开启这个功能啊,我的板子上是有电池的。2 ]* {  b$ H9 S

网友:
原因在于你关闭电源后,程序他又重新初始化一次时间为你所设置的值,所以你每次开电源都是显示的一样的时间值,你必须要把那一段初始化的代码删掉才行.

网友:
v_Set1302();   //时间初值  这个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