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封装设计] Allegro布局时怎么两个封装需要叠加一起怎么处理?

楼主(2021-11-05):
allegro布局时怎么两个封装需要叠加一起怎么处理?如下图,底下是图像传感器,上面是镜头,两个封装叠加,但是正常放置DRC会报错

网友:
此类封装重叠的DRC,只要结构确认没问题,可以不用理会,单板设计中不一定需要消除每一个DRC。

网友:
镜头的place_bound添加最大布局高度属性

网友:
传感器加上高度属性

网友:
解决办法:
1,首先自己确认这么叠放没有问题,只是因为看见drc不爽的话,修改place bound的尸体层,避开drc
2,sensor这么布局是存在问题的,电容的放置和走线是存在问题,像是新手在做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