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失效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1-11-05):
电容失效的原因是什么?该怎么分析和解决呢?

网友:
潮湿对电参数恶化的影响

网友:
半密封陶瓷电容器在高湿度环境条件下工作时,发生击穿失效是比较普遍的严重问题

网友:
陶瓷电容器一直使用银电极。银离子迁移和由此而引起含钛陶瓷介质的加速老化是导致陶瓷电容器失效的主要原因

网友:
叠片陶瓷电容器常见的失效是断裂,这是叠片陶瓷电容器自身介质的脆性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