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怎样判断JLINK ARM仿真器的好坏,是能检测到目标芯片还是能成功烧录程序

楼主(2021-11-05):
怎样判断JLINK ARM仿真器的好坏,是能检测到目标芯片还是能成功烧录程序

网友:
能检测的目标芯片的话 说明这个J-LINK没有问题, 至于能否成功烧录这个是其他的问题了,比如说Flash地址不对, 或者Flash类型选择是否错误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说实话,这个东西我们一般不判断,因为便宜,重新买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