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型号的DSP可以控制15个电机?

楼主(2021-11-05):
什么型号的DSP可以控制15个电机?

网友:
现在用的最多的DSP就是TI的了。
Ti的DSP主要分为3类,2000系列,5000系列和6000系列,其中20000系列主要用于工业控制,相当于是一个DSP核的单片机。5000系列和6000系列主要用于一些高性能的数字信号处理,如音频、视频的处理等。
    2000系列的DSP主要用于工业控制如电机控制等,用的比较多的有TMS320F2407、TMS320F2812、TMS320F28335等,2407是16位的DSP核,价格大致几十元,2812为32位的DSP核,主频最大可达150M,价格也就100元左右,2407和2812都属较老的产品,应用也较为成熟。28335为浮点型的32位DSP,性能比2812高很多,价格也就一两百来块吧,不过由于最近缺货,价格都被吵得很高。
    2000系列DSP内置了PWM模块uart、spi、can等接口,非常适合工业使用,尤其是电机控制。用户使用并不需要太多的数字信号处理的专业知识,开发方法和单片机类似,所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网友:
dsp的基本功能就是数字信号处理。ti的tms320f2808比较便宜,功能少一些。tms320f28335功能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