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 米勒效应原因

楼主(2021-11-05):
    哪位大佬可以谈谈MOS管开通过程中,米勒平台形成的原因吗?小弟很迷惑?ID电流达到最大,为什么紧接着漏极电压就下降了,很不解啊。

网友:
    过流----------持续大电流或瞬间超大电流引起的结温过高而烧毁;

    过压----------源漏过压击穿、源栅极过压击穿;

静电----------静电击穿。CMOS电路都怕静电;

网友:
    过流----------持续大电流或瞬间超大电流引起的结温过高而烧毁;

网友:
    看看大佬怎么说

网友:
    好像和寄生电容CGD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