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4 tg 等级

楼主(2021-11-05):
    请教一下关于板材的问题,FR4的tg等级是怎么分的?class C温度范围是多少?谢谢

网友:
    一般Tg的板材为130度以上,High-Tg一般大于170度,中等Tg约大于150度;基板的Tg提高了,印制板的耐热性、耐潮湿性、耐化学性、耐稳定性等特征都会提高和改善。TG值越高,板材的耐温度性能越好,尤其在无铅喷锡制程中,高Tg应用比较多

网友:
    class C是指PCB要符合的等级? Tg等级就按中  高分,多层板无铅焊接使用高Tg板材。

网友:
    无铅焊接,需要的温度比含铅的要高出不少度,因为无铅锡膏熔点更高,所以有了环保要求,才有了高TG板材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