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等长走线设计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1-11-05):
在做allegro的等长走线,有几点有些迷糊,求各位指点
1.基准线应该选最长的,最短的还是适中的?
2.设置等长线的Min/Max Propagation Delay时,是不是先连好线,根据未绕等长线的长度进行最大最小值选取,还是不用先连线就有办法设置最大最小值?

网友:
1、基准线不应该最长的,也不应该是最短的。 把最长的线缩短到不能再短,满足误差的最短那根就是基准线。2、第二个问题,一般是先有个预判,连好线后再做设置,再调整。

网友A:
1.基准线应该设置最长的线减去误差的一半,这样在基准线误差范围内的都不需要绕的,

网友:
    看看大佬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基准线应该设置最长的线减去误差的一半,这样在基准线误差范围内的都不需要绕的,

    哪误差怎么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