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的问题,请哥哥们帮忙!!!

楼主(2021-11-06):
各位大佬儿,我有个板子的电源,lm2703芯片电路如下,这个电感按照手册的规定的类型买的,空载,一上电感,板子电流就剧增,拆下来就没事,或者这个芯片不使能,上着电感,也没有电流,同时存在就有很大电流,请问各位大佬儿是什么问题呢?在下新手,捣鼓一周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很是着急,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楼主:
请大哥们帮帮忙!!!

网友A:
    1.封装画错?包括芯片和二极管 2. 买到假芯片?3.器件的耐压、电感可过电流值等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封装画错?包括芯片和二极管 2. 买到假芯片?3.器件的耐压、电感可过电流值等有没有问题?

哥,封装没有错,焊的也没问题,我也担心是封装或者焊的问题,电感我也用导线引出来连接过,还是不行。电感的额定电流是1.2A,焊上芯片和电感后,空载调节电压,1.7v时候没有电流,1.8v就开始有电流了,1.8V,0.01A的电流时候这个电感就呼啸,再往上加电压,电流就剧增。有可能是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
    默默地看着学习

网友:
    你好!请问PCB实物上的地(LM2703芯片的地和输出电容C9的地)实际是连在一起的吗?

网友:
    你把后面的降压电路的使能脚加个RC延时电路,让第一个电路先启动后面电路再工作试试看。

网友:
    建议仔细看手册。一般手册中都有详细设计说明,每个器件的参数计算公式都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