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铺铜

楼主(2021-11-06):
    请教一下大家,AD中如何做到铺铜的四角有弧度?

楼主:
    直接铺铜的话,四角是直角

网友A:
    应该可以先设置一个圆角矩形的区域,然后选中区域,从选中的区域创建铺铜就好了。再复制粘贴到其他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先设置一个圆角矩形的区域,然后选中区域,从选中的区域创建铺铜就好了。再复制粘贴到其他层

    按shift+space可以切换铺铜的边框走线方式

网友:
    先在丝印层画一个框,然后选中画好的框,然后铺铜,再双击改到顶层底层或其它层,不然只在丝印层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