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位传感器

楼主(2021-11-08):
这个是加湿器里面检测水位的。请问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器件么?有两级,外面透明,里面是两片金属在中间断开,断开部分有重叠

网友:
有一种水位检测是通过一个三极管电路来实现,它是把三极管基极断开,断开的两边用PCB开窗或者金属片代替,当有水的时候两边联通,三极管导通,然后通过检测三极管电路的电压或者电流就可以实现有没有水或者水位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