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源极和漏极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1-08):
MOS管的源极和漏极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一、指代不同
1、源极:简称场效应管。T仅是由多数载流子参与导电,与双极型相反,也称为单极型晶体管。
2、漏极:利用外部电路的驱动能力,减少IC内部的驱动, 或驱动比芯片电源电压高的负载。
二、原理不同
1、源极:在一块N型半导体材料的两边各扩散一个高杂质浓度的P型区(用P+表示),就形成两个不对称的P+N结。把两个P+区并联在一起,引出一个电极,称为栅极(g),在N型半导体的两端各引出一个电极。
2、漏极:将两个P区的引出线连在一起作为一个电极,称为栅极,在N型硅片两端各引出一个电极。

网友:
mos管,如果漏极与源极的电压反接,就是当作二极管来用了。
mos管,漏极和源极之间反并有一寄生二极管。

网友:
对于绝缘栅NMOS管,接高压为漏端,接低压为源端。PMOS刚好相反。从原理上,NMOS载流子是电子,由低电压处提供,所以低压端称源端,PMOS载流子是空穴,由高压处提供,所以高压端称源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