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用信号发生器产生正弦波作为AD采集的模拟信号输入可以么?

楼主(2021-11-08):
用信号发生器产生正弦波作为AD采集的模拟信号输入可以么?

网友:
可以。但要注意:采样频率要高于正弦信号的频率2倍以上,以避免频率混淆。(这是采样定理的要求。)

网友:
可以 ,但是你要看地的选择,如果有负电压的话,需要抬高到最小为0,如采集信号超过范围需要用电阻分压衰减

网友:
AD要速率快点

网友:
AD要速率快点/ T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