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DSP与单片机之间的通信?

楼主(2021-11-08):
如何实现DSP单片机之间的通信?

网友:
2000的可以用串口,也可以用数据总线,但是要用数据缓冲器锁存数据,最好是用cpld锁存数据,普通的74hc574什么的不很可靠。另外spi总线也是可以的。如果你是用的5000系列,用hpi比较好

网友:
再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

网友:
最简单的UART

网友:
    用串口可以,或者SPI都可以

网友A:
    如果IO口多,就用并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IO口多,就用并口

    并口快,但是费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