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力电子仿真领域,Saber与Pspice相比较,从技术角度而言哪些是Pspice无法实现的?

楼主(2021-11-08):
在电力电子仿真领域,Saber与Pspice相比较,从技术角度而言哪些是Pspice无法实现的?

网友:
决定仿真精度的主要因素是模型本身的精度,其次还有仿真器算法、仿真精度设置等。模型精度与软件没有直接关系。但比较SABER的MAST与PSpice的模型,对常用的TEMPLATE(如RLC、变压器等),SABER能提供的与精度相关的参数远比PSPICE多,所以提高精度的空间很大。对于仿真算法,SABER使用的是专利算法,可以大幅度地提高闭环系统的仿真收敛性,自然可以实现较高的精度,在复杂的闭环震荡电路诸如开关电源电路仿真方面,SABER的能力首屈一指,从电路中各点波形变化趋势到波形上的纹波参数都十分接近于真实值,当然使用的是SABER自己的MAST模型,PSPICE在这方面的表现恐怕就有些捉襟见肘了。从仿真器设置来看,SABER的仿真器设置远比PSPICE全面和优秀,从影响仿真精度和速度的截断误差、时间步长、结果保存和输出等的设置,到分段仿真、条件仿真等灵活的适合大规模仿真任务的手段都具备。很难有哪个模拟混合电路仿真软件可以SABER相比。

网友:
再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