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开关速度缓慢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1-11-08):
单片机驱动IO口,光那3脚上下沿反应时间基本1ms以内,但是mos管开关波形那上下沿基本40ms左右,图中漏极已经通过接线端子连接上+KM和10K电阻了,请问为啥开关那么慢,

网友:
    阻尼不够,产生了振荡,G级前加一个100欧姆的驱动电阻

网友:
    10K电阻当然慢啊,换100k试试看。

网友:
    光偶也有分快和慢的,再加上场管的GS间有内结构容抗作用,那就慢上加慢了,这电路就只能改10K了,想触发快点的就加大10K,想断开快点就减小10K。

网友:
    寄生电容

网友:
    PA单片机驱动IO口,光耦那3脚上下沿反应时间基本1ms以内,但是mos管开关波形那上下沿基本40ms左右,图中漏极已经通过接线端子连接上+KM和10K电阻了,请问为啥开关那么慢,

网友(2021-12-30):
    在G极加一个1N4148W

网友:
    学习一下,貌似在G极加一个100R的电阻可以试一下,Rgs电阻改大开关速度会更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