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这个图中和ds1302的VCC1相连的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1-11-08):
ds1302的VCC1是连接备用电源。那在图中连接的CON2应该是个电源吧,但是我不清楚它具体具体是个什么东西,这样板子做出来也没法买对应的元件啊。对了,它的封装是SIP2.

网友:
是跳线的排针吧,用跳线帽短接的那东西

网友:
如果不想使用备用电源的功能,让VCC直接接地不就行了吗?

网友:
那个地方是放置带焊脚的纽扣电池的。而且是放置可充电的电池。如果放不可充电的一般电池,还需要在两者之间放个二极管。

网友:
vcc和vcc2一个是外接电源,一个是接电池。看con这个样子,是不是DIP封装?就两个孔搞个接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