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ADC采样幅值不正确,这是啥原因?

楼主(2021-11-08):
`用28335的ADC采样500kHz的正弦信号,采样得到的幅值一直不正确,把频率降低到10kHz后才能接近输入信号,如图是采样得到的信号和实际输入的信号:

500kHZ的信号采样得到的幅值太小了只有1.2到1.3V,和输入信号对不上,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你的AD速度够用不

网友:
你先检查一下AD发出给DSP的几个信号跟datasheet上的是否一致,简单说就是时序是否正确

网友:
不要看Graph,直接看数字的幅度看看

网友:
是不是你的硬件上的采样电路上电容引起的?电容大了,采样频率高了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