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快捷键问题

楼主(2021-11-08):
    mentor EEVX2.2版本用那个快捷键切换布局和布线模式啊?? 之前7.9.5是按F12切换, 现在这个EEVX2.2版本F12不起作用啊? 各位大哥有知道的吗

网友A:
    我是用一个软件解决这个问题的
    软件叫autohotkey
    可以自己定义快捷键,也可以用快捷键模拟鼠标动作,功能很强大
    比mentor的自带脚本好用多了

网友B(2021-12-30):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一个软件解决这个问题的
    软件叫autohotkey
    可以自己定义快捷键,也可以用快捷键模拟鼠标动作,功能 ...

    请问这个软件在哪可以下载呀?
适用于哪些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软件在哪可以下载呀?
    适用于哪些版本?

    百度就能下 哪个版本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