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连接器的选型

楼主(2021-11-08):
射频连接器应接触可靠,有良好的导电绝缘性能,有足够的机械强度,插拔次数满足国际和国内有关标准的规定,考虑PCB厚度对连接器引脚长度的要求,穿孔焊接射频连接器的引脚露出板面高度≥1mm,保证焊接可靠,连接信号的电缆与连接器必须保证阻抗匹配,若有EMC要求,射频连接器必须满足EMC要求。

在混装射频连接器通常使用在背板互连系统中时,应注意满足以下几点:
1、应优先选用C、R、M型,其外形尺寸、安装方式应符合IEC60603-2的有关规定,PCB打孔图应参照连接器参数库中的有关图样。
2、欧式连接器的参照系,固定板连接器的安装面上,通过安装孔中心位置的线作为基准线。用靠近32号接触件安装孔的标称中心作为基准点。
3、RF混装型的连接器,RF端子的频率范围、阻抗特性、VSWR、插入损耗、应满足一定的要求。带电源端子混装型连接器应满足一定的功率要求,安装混装连接器时必须有适当的公差和导向要求,若能实现浮动安装最好。
4、选用的射频连接器应易于安装,并且所有的欧式连接器都具有相同安装特性。
5、连接器应接触可靠,有良好的导电绝缘性能,有足够的机械强度,插拔次数满足国际和国内有关标准的规定。
6、考虑PCB厚度对连接器引脚长度的要求,穿孔焊接连接器的引脚露出板面高度≥1mm,保证焊接可靠。
7、连接信号的同轴电缆与连接器必须保证阻抗匹配。
8、若有EMC要求,连接器必须满足EMC要求。
9、连接器的端接形式有压接、焊接PCB等几种形式,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用。

网友:
射频连接器应接触可靠,有良好的导电绝缘性能,有足够的机械强度,插拔次数满足国际和国内有关标准的规定,考虑PCB厚度对连接器引脚长度的要求,穿孔焊接射频连接器的引脚露出板面高度≥1mm,保证焊接可靠,连接信号的电缆与连接器必须保证阻抗匹配,若有EMC要求,射频连接器必须满足EMC要求。

网友:
连接器的端接形式有压接、焊接PCB等几种形式,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