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协议是什么

楼主(2021-11-08):
1.以态网TCP/IP简介
     以态网源自Xerox,DEC和英特尔的开发,并作为 “DIX”标准用于办公设备之间的数据传送。即IEEE 802.3 CSMA/CD规范,于1985年发表。由于该项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并且非常经济实用。表明它很容易连接到网络中。
现在有很多种不同的传送介质:同轴电缆(10Base5),光导纤维(10BaseF)或带屏蔽双绞线(STP)和不带屏蔽双绞线(UTP)(10BaseT)。各种拓朴结构,如环形、直线型或星型都可用以态网构建。
以态网传送以态网数据包,从发射端到一个或多个接收端,不需要应答,也不需重发丢失的数据包。在以态网上可以运行的协议有TCP/IP。
BC9000中有如下的协议在TCP/IP或UDP协议上传送:
- ADS
- ModbusTCP
以上两个协议在总线端子控制器BC9000中并行实现,因此,不需要组态来激活该协议。ADS可用于TCP或UDP之上,但ModbusTCP始终建立在TCP/IP之上。
发送端和接收端的以态网数据包都通过MAC-ID编址。所有以态网设备都有唯一的6字节MAC-ID标识码。MAC-ID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即前3字节,是制造商标识。Beckhoff的标识码为00 01 05。后面的3个字节由制造商分配,并且象序列号一样也是唯一的。例如,为设置TCP/IP号,MAC-ID可用于引导启动协议。它发送的报文包括名字或对应节点的TCP/IP号信息。ADS协议(自动化设备规范)是Beckhoff TwinCAT系统的传送层。它被开发用于不同软件模块之间的数据交换,如NC和PLC之间的通讯。该协议提供了使用其它工具与TwinCAT 的任何变量进行通讯的途径。如果需要和另一台PC或设备通讯,ADS协议用于TCP/IP之上。它表示在网络系统中,所有的数据可从所希望的地点得到。
2.ADS协议
    ADS协议运行在TCP/IP或UDP/IP协议之上。它允许用户在Beckhoff环境中使用几乎任何连接路径与所有连接的设备通讯并参数化它们。在Beckhoff系统之外,有几种方法可用于和其它软件工具交换数据。
3.软件接口
ADS OCX是一种Active-X组件。它为Visual Basic, Delphi等编程语言提供了一种标准接口。
ADS DLL(动态连接库)提供了连接C或C++程序的接口。
OPC接口是用于自动化工程通讯的标准接口。Beckhoff提供了OPC服务器用于此目的

网友:
由于该项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并且非常经济实用

网友:
ADS协议运行在TCP/IP或UDP/IP协议之上。它允许用户在Beckhoff环境中使用几乎任何连接路径与所有连接的设备通讯并参数化它们。在Beckhoff系统之外,有几种方法可用于和其它软件工具交换数据。

网友:
    说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