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的选型思路是怎样的?

楼主(2021-11-08):
稳压二极管的选型思路是怎样的?先要知道哪些参数?然后根据已知量计算出哪些元件参数?

网友: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电流

网友:
    查数据手册,结合实际电路工况,PSpice/Mathworks计算最坏情况模拟,选型完毕

网友:
    看你需要在什么工作环境下和你欲要求的功率要求来选择,主要还是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电流的参数值来选择合适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