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高复杂PCB与PCBA?

楼主(2021-11-08):
高复杂PCB的特点是什么?
高复杂PCBA的特点是什么?
如何做好高复杂PCB与PCBA?PCB与PCBA复杂度量化方法的应用价值是什么?

网友:
    高复杂PCB的特点
  从我们的具体情况看,高复杂度PCB有以下特点:大尺寸、高层数(18层以上)、1+10+1甚至1+16+1的HDI设计、线宽线距密(例如3 / 3、 3/4、4/4)、高孔厚径比(例如10: 1以上,最多达到13.5:1),以及采用了一些新的表面处理方式(如化学 锡、化学银)。这样的板子我们定义为高复杂度的PCB。

网友:
    高复杂PCBA的特点
  从我们目前的情况看, 高复杂PCBA的有以下几个特点:1、器件总 数多,最多达到7,000-8,000个;2、 结构件安装复杂;3、面阵列器件多, 甚至一块板子有60多个面阵列器件, 包括CSP和BGA;4、双面布局;5、 阻容匹配器件多, 而且基本上都是 0402或者0805的阻/容排;6、SMT和 THT混合

网友:
    一是从工程设计时做好这些PCB和PCBA的DFM;二是针对这些PCB和PCBA需要选择工程能力特别强的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