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DSP内存是指CPU内存还是ARM,DSP芯片内存?

楼主(2021-11-08):
ARM,DSP内存是指CPU内存还是ARM,DSP芯片内存?

网友:
由于ARM越来越复杂,很多的高级ARM已经没有片上内存了,比如手机用的ARM,内存芯片需要占用很大的圆晶,不宜于生产,实际上已经分离了,取而代之是速度更快的缓存,而DSP一般运用的场合芯片内是集成内存的比如2812系列,用在不是很庞大的场合,一些低端ARM,比如corex-m3,m0,m4系列是由于其定位场合不同,一般带片内的。其实就是CPU内存,只是放的位置不同罢了

网友:
CPU内存和芯片内存其实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