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如何调试

楼主(2021-11-08):
FPGA 如何调试,求解答

网友:
1仿真:用modelsim等等仿真工具做仿真验证功能、时序的正确性。同时用静态时序分析软件分析电路结构能否满足时序要求。
2硬件在线调试:一般采用JTAG电路协议结构,进行在线调试。例如Xilinx有自带的软件chipscope等等,可以抓取片内信号波形,直观且能够迅速完善设计。

网友:
为了解决fpga调试过程复杂、不清晰、不易学习的问题,运用matlab软件simulink模块的hwcosim功能,开发了一种对fpga信号处理板进行调试的方法。结果表明:经过调试测试,此方法能够简单、可视地完成fpga信号处理板的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