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负片工艺和正片工艺

楼主(2021-11-08):
PCB也就是印制电路板,是一个较为重要的电子部件,也是电子元器件的支撑体。有一些小伙伴在画板的时候,还不知道pcb负片工艺和正片工艺是什么意思,下面小编就为大家介绍一下pcb负片工艺和正片工艺。

pcb的负片工艺和正片工艺呈现出来的效果是相反的制造工艺。

pcb负片工艺和正片工艺
正片工艺
正片的设计一般来说都是无铜的,走线和铺铜的地方都有着铜保留,而没有走线和铺铜的地方就没有铜保留。比如顶层、底层等的信号层就是正片。

正片工艺是正向逻辑,出错率比较小,由于正片工艺采用的方式是加动态铜,基本能够满足所有的设计需求,除非要设计的板子太复杂,所以一般用正片来设计PCB比较好,特别是新手。

负片工艺
负片工艺和正片工艺是相反的,负片工艺默认就有铜,走线和铺铜的地方没有铜,而没有走线和铺铜的地方都有着铜保留。如果要使用负片工艺的话,需要指定。

负片工艺相比正片工艺要方便一点,负片工艺只用指定一些地方不需要铜就好了,而正片工艺需要一块块画铜。

网友:
    正片的设计一般来说都是无铜的,走线和铺铜的地方都有着铜保留,而没有走线和铺铜的地方就没有铜保留

网友:
    负片工艺和正片工艺是相反的,负片工艺默认就有铜,走线和铺铜的地方没有铜,而没有走线和铺铜的地方都有着铜保留

网友:
    正片工艺是正向逻辑,出错率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