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整流芯片 JSTR9110进入各种智能家居电源适配器供应链

楼主(2021-11-08):
各式各样的智能家居小家电都离不开电源,而电源系统的组成离不开开关电源芯片和同步整流芯片,下面介绍同步整流芯片 JSTR9110进入各种智能家居电源适配器供应链。
同步整流芯片 JSTR9110采用多样化VCC供电技术,在不需要辅助绕组供电的情况下,能保证AC-DC控制器在多种输出电压条件下,芯片VCC供电都会不出现欠压。同步整流芯片 JSTR9110VCC降低到VUVLO2以下时,电路处于睡眠模式,MOSFET不会被打开。在系统上电后的一段时间,由于VCC电压未达到VUVLO1,功率MOSFET不会被打开,完全由功率MOSFET的体二极管进行续流,直到VCC电压超过VUVLO1,芯片开始正常开关。
同步整流芯片 JSTR9110特性:
1. 兼容DCMCCMQR反激转换器
2. 输出电压直接供给VCC
3. 150uA低静态电流
4. 4.5A驱动电流保证MOSFET快速关断
5. 支持最大200kHz 开关频率
6. 支持低输出电压工作
7. 采用SOP8封装形式
同步整流芯片 JSTR9110管脚描述:
1.2S 芯片接地管脚(GND
3 VCC电源,VCC GND 之间接电容
4 VO检测输出电压,给 VCC 供电
5678 D 漏极电压检测脚
同步整流芯片 JSTR9110应用范围:
l 移动设备充电器
l 适配器
l 反激转换器
同步整流芯片JSTR9110能够支持DCMCCMQuasi-Resonant反激转换器,能够提高系统的效率。次级边导通时,电流首先通过功率MOSFET的体二极管,电路检测到功率MOSFET的漏端电压比其源端电压低约0.26V时,立即打开功率MOSFET,降低系统的导通损耗。当Ton超过约400ns时,功率MOSFET驱动的逻辑上拉会关闭,而后线性驱动器介入工作。
当通过功率MOSFET的电流下降使得漏端电压比源端电压低约40mV时,线性驱动器便会通过降低MOSFET的驱动电压VDRIVER使MOSFET的阻抗增大,从而将Drain端电压维持在-40mV左右。当电流接近0时,线性驱动器的调节无法将Drain电压继续维持在-40mVDrain电压会继续上升。当其电压达到-12mV左右时,芯片会立即通过逻辑将功率MOSFET完全关断。若DRV导通时,VDS>3VDRV强制关断MOSFET。功率MOSFET关闭后,同步整流芯片JSTR9110需要检测到芯片内部SR端电压达到约6V以上,且持续时间大于0.3us后,才认为是一次有效的原边导通;而后芯片内部SR下降到-0.26V后立刻打开MOS管;如未检测到有效的原边导通,但芯片内部SR仍低于-0.26V,则需要等待大约2us后才打开MOS,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谐振干扰造成误动作。

网友:
    同步整流芯片JSTR9110能够支持DCM、CCM和Quasi-Resonant反激转换器,能够提高系统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