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94级塑料的燃烧测试

楼主(2021-11-08):
一、UL94 级塑料的燃烧测试

1.1 UL94HB级水平燃烧测试

(1)样品准备:2套样品,每套3件样品。尺寸:125±5mmx13.0±0.5mm,需要提供最小厚度的样品和3m+0.2厚度样品,若样品最小厚度大于3四或者最大厚度小于3则可以不用提供3样品:样品最大厚度不超过13m,最大宽度不超过13.5mm,半径不大于1.3mm。

(2)样品前处理:样品应在23±2℃、相对湿度50%±5的条件下处理最少48H

(3)测试方法:火焰温度校验并确认符合要求后即可进行测试,焰炉倾斜45°,火焰置样品m深处,30±1秒或燃烧至25±1处时移走焰炉,若从烧经过25mm处标志则开始计时,若燃烧未经过25mm处标志则予以记录。记下样品从25m燃烧到100mm所用的时间,或样品从25mm到燃烧停止下来的时间、距离。

(4)94HB火焰等级的判定

A.厚度3.0~13mm的样品,燃烧速度≤40mm/min:

B.厚度小于3.0mm的样品,燃烧速度≤75 mm/min;

C.在100mm之前停止燃烧。

1.2 V级垂直燃烧试验

(1)样品准备:样品最少4套,每套5件样品

尺寸:125±5mmx13.0±0.5mm,需要提供最小厚度的样品和3mm+0.2厚度样品,若样品最小厚度大于3mm或者最大厚度小于3mm,则可以不用提供3mm样品;样品最大厚度不超过13mm,最大宽度不超过13.5mm,角半径不大于1.3mm。

(2)样品前处理:两套样品应在23±2℃、相对湿度50%±5的条件下处理最少48H,两套样品应在老化炉中,在70±1℃的条件下7天后放入干燥箱中处理最少4小时

(3)测试方法:火焰温度校验并确认符合要求后即可进行测试。火焰中心置于样品下边沿中点处,喷口到样品下端距离为10±1mm,维持10±0.5s,如果燃烧过程中样品出现形状和位置的变化,燃具要随之调整。若测试过程中有熔融物滴落,可将燃具倾斜45°,燃烧10±0.5s后以300mm/min的速度移开燃具至少150mm,同时开始开始记录余焰时间t1。余焰停止后立刻再次燃烧10±0.5s,移开后记录余焰时间t和余燃时间t。即便样品火焰熄灭时,燃具未移开150mm,也应立即对样品再次施加火焰

(4)V级火焰等级的判定

若五个样品中仅有一个样品不合格,则用第二套样品进行测试,第二套所有样品应通过测试。若所有样品的余焰总和在51-55s(V-0),251-255 s(V-1、V-2),则用第二套样品进行测试,第二套样品应通过测试。

二、热塑性塑料和热固性塑料

2.1 热塑性塑料

是具有受热软化、冷却硬化的性能,而且不起化学反应,属于物理变化,无论加热和冷却重复进行多少次,均能保持这种性能。凡具有热塑性树脂其分子结构线型或带支链的结构。这种材料在加热时只有物理变化,没有化学变化,可多次受热成形,废料可回收利用。

它包括含全部聚合树脂和部分缩合树脂为主要成分的塑料。主要有:PA(聚酰胺),PC(聚碳酸酯),PE(聚乙烯,搞密度HDPE,低密度LDPE),PS(聚苯乙烯),PP(聚丙稀),PU(PUR)(聚氨酯),PVC(聚氯乙烯)POM(聚甲醛),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PS(聚苯硫醚),PPO(MPPO)(聚苯醚),PMMA(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俗称有机玻璃)PTFE(聚四氟乙烯-特富龙)ABS(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聚苯醚,聚砜,尼龙(Nylon)

2.2 热固性塑料

第一次加热时可以软化流动,加热到一定温度,产生化学反应一交链固化而变硬,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再受热也不软化,也不能溶解。热固性树脂其分子固化前是线型或带支链的,固化后分子链之间形成化学键,成为三度的网状结构、体型结构。在加热至材料化学分解前,能保持其原有硬度不软化,尺寸较稳定,至分解温度炭化或则燃烧。

废料不能回收利用它包括大部分的缩合树脂为主要成分的塑料:PF(酚醛塑料),EP(环氧树脂),氨基塑料(UF 脲-甲醛塑料,MF 三聚氰胺一甲醛塑料),有机硅树脂,不饱和聚酯,硅胶,硅橡胶,胶联PE(XLPE),胶联PVC(XLPVC)。

Delta德尔塔仪器专业致力于研发各种建筑材料、电子电工产品、塑料材料阻燃防火测试设备,能提供材料耐火试验、建筑材料燃烧分级试验、阻燃试验等测试方案项目实验室的建设。主要产品有:灼热丝试验仪|针焰试验仪|水平垂直燃烧试验仪|漏电起痕试验仪|单根电线电缆燃烧试验仪等等。该产品已成功运用到各种第三方实验室和单位中,如广州SGS通标实验室,上海天祥ITS实验室,昆山出入境技术检验中心,广东质检院,深圳计量院等等。

水平垂直燃烧试验机

灼热丝试验仪

针焰试验仪

漏电起痕试验仪

网友:
第一次加热时可以软化流动,加热到一定温度,产生化学反应一交链固化而变硬,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