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RM的ads和 rvct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1-09):
ads是一个ARM的集成开发环境,rvct是一个rvds(也是arm的开发环境)的一个编译器。
在ADS中,当用户要将高级语言代码编译成目标文件时,需要根据目标机器码的不同(16位的Thumb代码或者32位的ARM代码),以及高级语言的不同(C代码或者C++代码)选择不同的编译器可执行文件;RVCT3.0编译器则将它们全部统一为armcc,仅仅通过不同的编译选项进行区分。

RVCT采用了POSIX格式的编译、链接选项,所有的多字符选项前必须使用双中划线。例如:ADS的编译选项-cpu,在MDK中需要改写成--cpu

网友:
RVCT采用了POSIX格式的编译、链接选项,所有的多字符选项前必须使用双中划线

网友:
    ads是一个ARM的集成开发环境,rvct是一个rvds(也是arm的开发环境)的一个编译器。

网友:
    RVCT3.0编译器则将它们全部统一为armcc,仅仅通过不同的编译选项进行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