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IC/FPGA:使用带参数的define 宏定义?

楼主(2021-11-09):
最近发现在一些RTL设计中用到了类函数宏定义的方法定义一些参数,在以前的了解中,基于Verilog的开发只能定义常量宏,这是使用system verilog的缘故,因其结合了大部分Verilog 和 C的语法,使得system verilog 在使用时更加灵活,而且可综合的system verilog(sv)是可以替代Verilog的,特别是在简化接口方面。

定义常量宏  :`define DEPTH       16

定义带参数宏:`define SQUARE(X)   (X*X)

定义带参数宏:`define MIN(a,b)     a<b ? a:b

`define LOG2(Z) ((Z<=2)?1:Z<=4)?2:Z<=8)?3:Z<=16)?4:Z<-=32)?5:Z<=64)?6:Z<=128)?7:Z<=256)?8:9)
module sram#(
    parameter      RAM_DEPTH  =16,//RAM 深度
  //parameter       RAM_ADDR_W= 8  ,//RAM 地址位宽
    parameter      RAM_WIDTH  =8     //RAM 位宽
)
(
    input                            clk,
    input                            wen,
    input                            ren,
    input[RAM_WIDTH-1:0]             din,
    input[`LOG2(RAM_DEPTH)-1:0]      waddr,
    input[`LOG2(RAM_DEPTH)-1:0]      raddr,
    input[RAM_WIDTH-1:0]             dout
);
reg[RAM_WIDTH-1:0]  ram_mem [0:RAM_DEPTH];

always@(posedge clk)begin
if(wen)
    ram_mem[waddr]<= din;
end
always@(posedge clk)begin
 if(ren)
    dout <= ram_mem[raddr];
end
endmodule
上述代码写的是一个双口RAM,而且RAM的地址和位宽采用parameter 参数化的方式,正常情况下,根据RAM_DEPTH 的不同,我们还需要额外的去定义地址位宽RAM_ADDR_W。

因为两个参数需要匹配一致的,但是手工例化设置时难免会出现一些低级错误,导致RAM的深度和地址位宽不匹配,作者本人曾经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在例化传参时位宽不匹配,不特别注意也不好去定位。还有,在做一些计数CNT时,也容易出现定义位宽与实际CNT位宽不匹配的情况。也可以通过定义带参数的宏来解决,当然实例代码宏定义只写到了256读者可以继续往大的写下去即可。

网友:
不错的分享,很好的

网友:
    在使用时更加灵活,而且可综合的system verilog(sv)是可以替代Verilog的,特别是在简化接口方面。

网友:
    因为两个参数需要匹配一致的,但是手工例化设置时难免会出现一些低级错误,导致RAM的深度和地址位宽不匹配,作者本人曾经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在例化传参时位宽不匹配,不特别注意也不好去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