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分布供电单板上的电源滤波

楼主(2021-11-09):
分布供电单板上的电源滤波

网友:
在电路设计中,一块单板往往涉及多种电源,常见的如5V/3.3V/2.5V/1.8V/1.5V/1.2V/1V0.9V/0.75V等,如此多种类的电源不可能都直接通过背板从电源板获得。一般,单板仅有一种或者两种输入电源,如48V或12V,再由它们产生单板上器件所需要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