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规范有哪些约束?

楼主(2021-11-09):
pci规范有哪些约束?

网友:
pci的各个时钟之间的skew不要大于2ns。

网友:
pci的阻抗设计需要根据实际的系统进行仿真决定,pci规范的推荐值在50-110ohm之间。

网友:
需要考虑一些特殊的信号走线的延时,比如req#。可以查一下规范我记着应该有特殊的要求。

网友:
如果存在pci的桥片,这些桥片一般都会通过pll或者dll的时钟调节pci设计的setup和hold时间,这些时钟的处理可以根据实际的芯片进行调整,一般的要求是延时和pci clk的一样,记住这里的延时不仅仅是指pcb走线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