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关断的电流突波问题

楼主(2021-11-09):
在单端反激电路中常见的一部分电路,就是RCD组成的吸收电路,或者钳位电路,与变压器原边并联,其目的是吸收MOSFET在关断时,引起的突波,尖峰电压电流,到那时MOSFET是压控器件,为什么在关断时会引起尖峰电压电流?怎么在三极管BJT的应用中看不到类似吸收电路。

网友:
MOS管关断时是由于初级线圈存在反向电动势,固用RCD组成的吸收电路,跟压控还是流控型器件没关系。 三极管的电流比MOS管小太太多了,没必要用吸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