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隐藏pcb走线?

楼主(2021-11-09):
请教各位大佬,我想把板子给别人做贴片,要把pcb给他,我要怎么隐藏走线?

网友:
坐标文件、钢网文件(生成gerber文件后的TOP paste,BottomPaste层)、BOM表

网友:
导出gerber文件给板厂,不需要隐藏走线。如果要限制,是把网表去除就ok了

网友:
    贴片需要BOM、GERBER文件,坐标文件

网友:
    PCB隐藏网络也没有用,可以用网络里的功能恢复网络,不如直接给光绘文件了。

网友:
    可以先选择取消所有布线,然后右键选择任意一个焊盘,选择相似 将所有焊盘的网络都改成无网络。这样的板图给过去就可以了!只有器件和位置,网络信息消失了